GS2110-WTBD时钟调整

楼主(2019-03-12):
GS2110-WTBD触摸屏与S71200通讯,由于触摸屏不带电池无法保持时钟,但要用到历史报警所以触摸屏时间不能丢失。现在想用PLC的时间与触摸屏同步(s71200加装了电池),但触摸屏似乎不支持s71200之间的时间校准。再不换触摸屏与PLC情况下,有什么最省钱的办法让触摸屏时间断电不丢失。

1、加DC UPS  让触摸屏不断电。客户不认可,所以放弃。

2、加一个带电池型三菱PLC CPU 与触摸屏通。

3、更换三菱其他系列触摸屏但价格太贵了。

各位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用PLC万年历功能,然后把时间放入寄存器,触摸屏读取寄存器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万年历功能,然后把时间放入寄存器,触摸屏读取寄...

要是只是显示时间也没什么,主要历史报警的时间是触摸屏的时间。

网友B(2019-05-23):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类似的问题, 如果解决了的话,请教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21-03-06):
没办法后来只能再买了一个FX的CPU单独用于与屏幕更新时间。以后选型要注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