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远程映射通讯

楼主(2019-03-12):
设备:三菱PLC的FX3U系列

网络模块:FX3U-ENET-ADP

映射软件:nat123(用来把PLC的局域网映射到外网,让另一个城市的人也可以访问PLC)

目前问题:80端口可以远程访问,mc通讯协议端口不能访问。

一访问Mc协议网络模块就出现err的红灯。同时PLC诊断:I/O配置错误。网络模块诊断:2558(命令、子命令的指定有误)

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已经折腾了两天还是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A:
你的设备是独立上网吗?经过路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是独立上网吗?经过路由吗?

没有公网IP,路由器连接的是局域网,上上级路由器连接的才是公网IP

网友B:
可以加一个模块,远程访问通过接口访问:

RMS.png详细信息: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s7c.html

楼主:
不购买其他通讯模块,怎么实现远程通讯,请教!

网友C:
不购买其他通讯模块,怎么实现远程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购买其他通讯模块,怎么实现远程通讯

可以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网友D(2020-11-12):
用过ENET-NET模块   用自带的软件设置好MC写进模块里   就可以连到网络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