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9-03-12):
30KW提升机正反转控制,直启选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最好不要用接触器直接正反转,为了安心,用变频器吧!小功率到也无所谓

网友B:
不大,一般用cjx2-951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最好不要用接触器直接正反转,为了安心,用变...

用变频器实现30KW电机正反转。

网友D:
在接触器选用中,使用类别属于AC4。为延长触头寿命,需降容使用,选触头额定电流60A上一档;又跟据操作频繁程度、散热条件,再加一档。

所以,建议选目前多数应用型号触头额定电流在100A左右的,最好选CJ20-160,国产接触器中比较物美价廉的。

选固态继电器更适应这种运行情况,不过价格太高了。

网友E:
要看变化有多么频繁了。建议95以上。

网友F:
带一台电机的话,正反转频繁的话选105A的

网友G:
用专用变频器很省心

网友H:
提升机这么大还是专用变频器好点

楼主:
要求经济型,不用变频器,是个提升机,关键还需要提升5吨的材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求经济型,不用变频器,是个提升机,关键还需要提升5吨的材料

5吨提升机用30KW电机?多快速度啊?7.5KW电机足够了。

网友D:
不频繁操作可以不降容使用,但是为了安全,要装3个接触器。一个做电源,另二个做正反转控制。

楼主:
考虑选用施耐德标准型8011*2或者9511*2使用,但是插入式热继电器电流安数和电动机并不匹配呀

网友F:
是鼠笼电机还是绕线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选用施耐德标准型8011*2或者9511*2使用,...

提升机不采用热保护。一定要装电源接触器,安全最重要。

网友I:
超过15KW的电动机就需要考虑安装变频器,目的在于延长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和电线的使用寿命,对电网形不成较大影响。

网友J:
提升机30kw用100A的够了,

网友K:
提升电机如果不考虑调速,使用转子绕线式电机,参看电工手册起重机章节五档调速起重30KW原理图已经都配好了,如果是自动正反转再更改下自动正反转控制电路即可。笼式电机的没办法必须使用起重变频器。

引用 网友D:

在接触器选用中,使用类别属于AC4。为延长触头寿命,需降容使用,选触头额定电流60A上一档;又跟据操作频繁程度、散热条件,再加一档。

所以,建议选目前多数应用型号触头额定电流在100A左右的,最好选CJ20-160,国产接触器中比较物美价廉的。

选固态继电器更适应这种运行情况,不过价格太高了。

网友L:
如果是30KW的鼠笼电机直接启动冲击太大了,不建议这样用,要用也得加变频,绕线电机便宜些

网友M:
这个帖子好,涨知识了

网友N:
果断用变频器

网友O:
超过15KW的电动机就需要考虑安装变频器,目的在于延长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和电线的使用寿命,对电网形不成较大影响

网友P:
如果是30KW的鼠笼电机直接启动冲击太大了,不建议这样用,要用也得加变频,绕线电机便宜些。

或者就选用三个接触器分开使用。不过提升机一般都比较频繁,还是变频好一些

网友Q: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R:
30KW电机建议不要直接启动,直接启动:热态为半小时内为1次,冷台为2次,所以说加个变频器,用2个70A的接触器轻松就解决了

网友S:
绕线电机可以接触器正反转,鼠笼电机最好是变频器正反转控制。

网友T:
30kw 的电机启动都用软启动比较好, 电机不会有特别大的冲击 。

网友U(2019-04-17):
建议加装变频器

网友V:
提升机带5吨负载要用30KW的电机?有点大了吧,以前修的25吨行车提升用的是22KW的变频器,安川的提升机专用型变频器。

建议加变频器,国产变频器也有质量很好的,可以考虑一下。

提升机一般不会长时间运行,需要频繁正反转切换的,所以最好是加个变频器,任何接触器都不用,变频器本身就可以用控制线来控制正反转的。

加个软起也是可以的,使用接触器来切换正反转,软起的价格也比变频器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