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图中FC105断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3-12):
本人小白,S7-300太浅。图中一直处于断开状态,检查过压力变送器和气动控制阀的执行器都是正常,模拟量模块也是正常,其它的变送器都可以读取数值,但是这三个读取不了 放在别的通道也不行,请大神们帮帮看什么原因导致 和解决办法  万分感谢!!!资料附带本人编写的程序,有兴趣的大神可以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原因:输入值小于下限或者输入值大于上限,因此RET_VAL返回了错误值16#0008。

HAVE FUN!

网友B:
m32.0看看吧,看你这置1的呢,强制0试试吧。

网友B:
如果你多次频繁的往plc下载程序的话,需要重新编译程序,将plc断电重启,在重新装载一次程序吧

网友C:
输入值小于下限或者输入值大于上限,因此RET_VAL返回了错误值16#0008。

网友D:
首先,FC105并没有断开,这几个块一直在运行,除非CPU停机,显示图中虚线框的原因如1楼所说。

你可能需要检查下模拟信号模块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输入值小于下限或者输入值大于上限,因此RET_V...

谢谢!可是应该怎么解决输入值超限问题呢?请原谅我确实不怎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m32.0看看吧,看你这置1的呢,强制0试试吧。

谢谢!M32.0监控的状态一直在0和1之间自动切换,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FC105并没有断开,这几个块一直在运行,除非C...

谢谢!模拟量信号通道我已经检查了,都是正常的,目前第二张图已经正常,第一张图还是不行,换到别的正常通道也是显示错误值16#0008

网友E:
没事路过,顺手看一下

首先,AI输入理论上检测在27648范围内,出来32768,说明你还是要检查硬件设置,西门子对设置要求很苛刻。看你用的又是 压力,又是温度的,都是同类型的传感器吗?(对仪表不熟,自己看说明吧)

图1::

8路每一路都可以设定,通过点中间的箭头切换 0--7组AI

图2:FC105帮助,有说明范围,和出错原因

图3:关于你说的M32.0切换的事情,看你CPU设定也没错,可能你程序修改以后,引用地址重复了,给你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路过,顺手看一下首先,AI输入理论上检测在2764...

万分感谢!

楼主:
大哥们能不能再教教我step7 v5.6 实数转模拟量是怎么写的

网友F(2019-04-12):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