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电机配空开的问题

楼主(2019-03-13):
请教:

     多个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时, 一般是用一个空开,对就一个电机来保护,还是可以多个电机用一个空开来保护?有没有设计规范,哪儿可以查?

    求赐教。

网友A:
这个主要看自己,你多个电机一个空开,单独运行时电机过载过流空开都不跳闸啊!

网友B:
总断路器一个,分路断路器每个变频器一个断路器保护。一路出现问题可断开电路不影响其它分路。

楼主:
如果每一台电机(相对应个电机一个变频器),一个空开的话,电柜会增加不少成本。 电机过流时,变频器自身会有相应保护。一个电机,一个空开,是不是指以前的电路设计?

引用 网友B:
总断路器一个,分路断路器每个变频器一个断路器保护。一路...

网友B:
如果不考虑今后维修可以一个总断路器设置(但不赞成如此设计设置)。当出现其中有一个变频器故障那只能是全部停机。因为变频器自己有对电机电路保护,但变频器出现问题就只能停全部,并在变频器主电路短路故障时支路电路得不到保护可能将引起全电路事故(可能发生的爆燃),所以为了安全必须每个支路要安装适合短路保护支路保护器!不要为了省百十元成本于安全不顾!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今后维修可以一个总断路器设置(但不赞成如此设...

多谢~多谢你的答疑!

网友C:
建议每个变频器前加个空开,维护方便

网友D:
一对一啊,空开有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