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将部件的图片直接插入到安装板上么?
赵晓龙、

楼主(2019-03-13):
如图所示,如何将部件关联的图片文件(部件管理-安装数据-图片文件),直接插入到2D安装板上(这个应该是 门板上)

网友A:
可以在部件库的“安装数据”选项卡的纹理里关联图片,可以试试,我现在是用3D布柜再生成2D的模型视图,用这个方法简化3D模型设计量的

赵晓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部件库的“安装数据”选项卡的纹理里关联图片,可以...

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在3D空间里弄得啊?不是直接能插入到2D安装板上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在部件库的...

恩,你这个右边会不会是直接插入的图形,因为我看这个像图形关联的,方便的话可以只把这2页在EPLAN备份下发我邮箱27320914@qq.com,一起研究下

赵晓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snajd...

我这个也是从网上看到的,直接是PDF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