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搅拌机浆叶旋转问题

楼主(2019-03-13):
组态王在图库里有搅拌机,但是不能使用动画定义功能,把图库打散后,每一片浆叶都需重新定义。我采用浆叶隐含功能,但是效果始终不佳。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各位大师,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让搅拌机的浆叶旋转起来,看上去很逼真的样子。

网友A:
组态王里有示例,照着那个螺旋桨的命令语言来就可以了 貌似组态王只能这样做,不知道7.5有没有加入叶片旋转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里有示例,照着那个螺旋桨的命令语言来就可以了 貌...

7.5SP2 也没有这个功能。如果参照示例做这个浆叶旋转,第一太累,第二一点都不好看。第三,花太多精力在这些不重要的地方真是得不偿失。我觉得组态王的图库有搅拌器就应该可以把浆叶旋转起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7.5SP2这个最新版软件,到现在图库里的电机还是不能翻转,既然有了翻转功能,为什么电机不能翻转,因为有时候电机是打横摆放的,有时候电机是打竖摆放的。组态王的图库功能太差劲了。

网友B:
做好图片 交替闪烁

楼主(2019-04-13):
引用 网友B:
做好图片 交替闪烁

关键就是我做不好图片啊,感觉这图片有点难做

网友C(2020-09-18):
只能是通过闪烁或者相互隐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