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整流电路和限流电路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9-03-13):
变频器的整流电路是由一块或三块整流模块组成的全波桥式整流电路,整流电路功能作用是把三相(或单相)50Hz,380V(或220V)的交流电,通过整流模块的桥式整流电路,变换成脉动直流。维修变频器的整流电路的常见故障有:http://www.cncswx.com

①变频器整流模块中的整流二极管一个或多个开路,导致变频器主回路直流电压值下降或无电压值而进行变频器维修。
②变频器整流模块中的整流二极管一个或多个短路,导致变频器输入电源短路,供电电源跳闸,变频器维修无法接上电源故障。
(2)限流电路的常见故障
变频器的限流电路是限流电阻和继电器触点(或可控硅)相并联的电路。变频器维修运行开机瞬间会有很大的充电电流,为了保护整流模块,充电电路串联限流电阻,以限制充电电流值随着充电时间的增长,充电电流减少,当减少到一定数值时,继电器动作,触点闭合,短接限流电阻。正常运行时,主回路电流流经继电器触点。

变频器的限流电路故障主要有:
①变频器继电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变频维修主回路电流部分或全部流经限流电阻,使限流电阻被烧毁。
②变频器继电器触点烧毁,不能恢复常开状态。变频器维修限流电阻不起作用,过大的充电电流损坏整流模块。
③变频器继电器线包损坏不能工作,变频器维修主回路电流全部流经限流电阻,限流电阻被烧毁。
④变频器限流电阻烧毁,除由上述原因所致外,再就是限流电阻老化损坏。变频器接通电源,主回路无直流电压输出。因此,也就无低压直流供电。操作面板无显示,高压指示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