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与机器人通讯上了,可是没有配置文件

楼主(2019-03-13):
机器人与PC地址已经连接上了,点击“编程和诊断”可以看到KRC Explorer 可以看到从机器人程序,但是点击“配置和投入运行”时,项目结构里面就没有出现任何东西,就不能用WorkVisual软件来配置数字输入输出信号了。

楼主:
DTM 都已经更新完过,

网友A:
点击“编程和诊断”可以看到KRC Explorer 可以看到从机器人程序,但是点击“配置和投入运行

楼主:
之前是4.0版本的,又安装最新的5.0版本的,就好了,虽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好了就行了。

网友B(2019-07-09):
楼主解决了吗,是不是需要导入通讯模块,才能配置信号,即io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