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GSD文件

楼主(2019-03-13):
库卡GSD文件,库卡 配置倍福io模块,profibus模块。plc配置GSD文件都用的到

网友A(2019-05-13):
这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倍福模块IO怎么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倍福模块IO怎么配置呢?

导入设备 描述文件,(EL1809,EL2024/EL2809EL6731,

打开WV,菜单--文件--import/export--import.....--(找到库卡GSD文件)选择文件格式(ESI,选择需要的文件导入(电源模块EK1100,输入EL1***,输出EL2***,通讯EL67**),

配置通讯模块还需导入GSD 文件(GSD_EL6731--EL31095F.GSE)。

点击  项目结构--设备--总线--X48--EtherCAT,添加电源模块。

点击电源模块下的--EBus,添加输入,输出,通讯模块。

输入输出接线(左侧A是系统io地址,右侧B是硬件io地址)左边选择KR C输入,输出端。右边选择对应的模块,选择要映射的IO,连接(鼠标右键)完成映射,配置完成。

(更详细的可以百度下教程,自己多尝试)

网友C(2019-07-20):
正在学习中,需要

网友D(2020-06-21):
看看有什么,库卡一直很崇拜的

网友E:
可以可以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