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GR怎么设置?求助!

楼主(2019-03-13):
QQ图片20190313162536.png这张图中通信接口点进去啥也没有,点击确认后又说我错误,没有选择通信接口。各位大佬,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你的PC上没有实际的串口(包括可以使用的USB转串口虚拟出来的串口),那么这里是没有显示的,如果你使用的是USB转RS232这样的虚拟串口,那么设置之前请将你的转换电缆插入USB接口内。

HAVE FUN!

网友B:
如果你的PC上没有实际的串口(包括可以使用的USB转串口虚拟出来的串口),那么这里是没有显示的,如果你使用的是USB转RS232这样的虚拟串口,那么设置之前请将你的转换电缆插入USB接口内。

网友C:
你的RS232通信电缆没有装驱动

网友D: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插通讯电缆的缘故,你还可以选择类别DVP Simulator进行仿真,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