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容的与色环电阻的区别

楼主(2019-03-13):
    我们都知道色环电阻是指用电阻体上的色环来标称其阻值的,色环电阻是一类比较常见的电子元件,几乎所有的电路板上都会有色环电阻的应用。

    还有一类电子元件是不常见的,那就是色环电容,色环电容的基本含义和色环电阻是一样的,即用电容体上的色环来标称其容值。色环电阻和色环电容是两种不同的元件,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1、颜色不同

    色环电阻一般都是两种颜色,黄色的通常是四环电阻,蓝色的通常是五环电阻,五环电阻的精度要比四环电阻的精度要高很多。色环电容出现的概率远远低于贴片电容,所以色环电容的颜色也是比较单一的,一般都是白绿色的。

    2、形状不同

    色环电阻的形状就像是一根骨头,两头粗中间细,而且很均匀。色环电容的外形更像是一个椭形圆柱,看起来更加匀称一些。

    3、测量的方式不同

    色环电阻的阻值测量方法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根据色环法大家都会测量,常见的阻值一般都是在几百到几千欧姆,甚至更高而电容是测不出阻值的,只能根据色环颜色来得出其容值。

网友A:
用软件来查询色环电阻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