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SV2PLC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9-03-13):
刚刚接触台达PLC,想用PLC采集传感器数据,使用485通信。传感器只能接收和发送HEX格式的数据,PLC可以直接发送HEX格式数据吗?

网友A:
用MODBUS ASCII模式

网友B:
16进制对PLC说是很简单的,发送和接收的数据转化过程中根据需要自由转化。转化过程中主要寄存器地址大小统一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进制对PLC说是很简单的,发送和接收的数据转化过程...

菜鸟表示听不懂,大神可以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D(2019-04-19):
到台达官网中下载一个DVP-PLC程序设计实作范例,查看其中通讯那一章的范例,很快就会明白。

文档下载链接如下

http://www.delta-china.com.cn/services/DownloadCenter2.aspx?secID=8&pid=1&tid=1&CID=06&itemID=060301&typeID=1&downloadID=,&title=--%20%E8%AF%B7%E9%80%89%E6%8B%A9%20--&dataType=8;3;4;5;&check=1&hl=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