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神奇的偶发性置位无效,很无奈

楼主(2019-03-13):
CPU为Q6H,不多说,直接上图

(截图中,“触点线圈使用列表”里面空的那行,截图前不是空的,显示是第1628步的线圈,为什么截图后看起来是空的我就不知道了,之后离线再截图又不是空的。括号内为废话)

上图中,M113很神奇的不置位,没有主控指令,也没有区域复位,M113的置位复位只有图中2条语句有。之前L350这个点位也出现过一样的情况,前面的条件都满足,线圈不通,没有多线圈,因为这个问题,L350这个点位换了2次,一开始是M126。

图片中这种情况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出现2次,2次之后又会恢复正常,具体工况如下:

工况现场为汽车生产线,当图中的工位切换某种车型时,前2个车会出现图中的问题,之后就正常了,但是切换的车型所用的点都是新加的,且在加之前查过没有被使用过,都与这条程序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只在日本制造里见过,是日本制造太厉害?

===============

下图也很奇怪,极少数情况下,L142下降沿不会触发后面的置位,半个月前没出现过,之后平均两三天出现一次,现在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这是扫描周期引起的问题?还是三菱的质量问题,或者另有隐情?请求大师们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楼主:
1楼自占,消灭0回复

网友A:
我在西门子也遇到几个神奇的情况。有一次,一个FB被几段程序同时调用,但是有一段却不能促发内部的点,几段程序都是一样的,就是外围促发点不一样而已,

网友B:
  1. 检查M113是否有被批量复位的语句

  2. M127 这个信号可以复位M123,是否有突发置位M127的情况

    100%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M113是否有被批量复位的语句M127 这个信号可...

早就排除了批量复位,M127的触发也很简单,排除了置位后立马复位的情况,恶心的是,切换车型只出现2次,手动解决后,之后的车就正常了。

我把中间点去掉,直接写成一条,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前以为是中间点被意外置复位,中间点换过好几次都没用。

网友C:
遇到这情况,确实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西门子也遇到几个神奇的情况。有一次,一个FB被几段...

你说的问题倒是好解决,首先看块里面有没有会被更改的全局变量,如果FB块里有会被更改的全局变量,多次调用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如果是用的系统块,调用FB的地方出现虚线框,是正常现象,与参数或返回值有关,准确的说,应该是块内操作了地址寄存器。

网友D:
先把所有程序情况,单独写一个发脉冲指令

网友E:
把有问题的M点更换成其他的M点试一试

网友F:
这种问题不是M点的问题,反正不好查找

网友G(2019-04-12):
看看呢!我学习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