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力控7.1与卓灵trend连接

楼主(2019-03-13):
谁用过力控7.1与卓灵trend控制器连接,力控里建的变量如何与trend里对应

网友A:
咨询霍尼韦尔这个控制器支持什么协议,如果不是标准modbus或者bacnet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霍尼韦尔这个控制器支持什么协议,如果不是标准mod...

微信图片_20190315093435.jpgBACNET协议,但那个点是怎么对应的,3:52什么意思,另外,可以对控制器变量进行写操作么

网友A:
3:代表模拟量数值,52是控制器里边定义的参数类型。

按照驱动内容可以进行写操作,具体能不能还得测试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代表模拟量数值,52是控制器里边定义的参数类型。按...

非常感谢,过几天去现场操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