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PID问题

楼主(2019-03-14):
捕获21.PNG新手上路,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控温不是通过实际温度来控的嘛,那得到的这个实际温度是浮点数来的吧,那么我这样写可以嘛,总感觉看的很别扭,32位PID里面有浮点数又有D30,D0这样的

网友A:
你这个不对。

S1,S2,D不能是浮点数。取样时间100mS格式对的,但对于温度来说是不是太快了!还有你从D30开始后面还有好多数据需要你设置的呀!还有GPWM是16为指令呀,你的D0在DPID中是32位的呀,你就用16位的PID指令就可以了。再有,你不打算对PID输出的D0进行一些判断和限制什么就直接输出吗?

我觉得你要仔细看手册。

还有我感觉PID指令不好用,我都是自己写PID块来调用,感觉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对。S1,S2,D不能是浮点数。取样时间100...

这个方便写PID嘛,现在是PID用起来了,就是感觉不怎么好用,这个参数设置看了手册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明,很多设置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大小设置是以什么来设的呢,我自己看的都有点奇怪。另外这个输出是拿去和GPWM周期做比较的比例再通断输出嘛00.PNG00获.PNG

网友B:
积分不够!赞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