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加载力走正弦

楼主(2019-03-14):
伺服电机,带动丝杠上下往复运动。

1,位移模式,位移走正弦(与时间),振幅2MM,频率5HZ。振幅10MM,频率1HZ(根据工艺设定)

研究了很长时间,用带电子凸轮的控制器,虚拟主轴,真实从轴,就等着到货测试了。

2,力模式。

丝杆上下运动去压迫工件(工件有弹性会形变),工件上装有力传感器(模拟量式)。工件最大能承受10KN的力,超过10KN工件会损坏。

从接触开始0N,到慢慢压迫至5KN,然后反转退回,但是力要规律控制。

要实现0到5KN的力的正弦(与时间关系),依然5HZ。

力不像位移是线性的,不同的工件刚度也不一样,同样的工件在多次压迫之后刚度也会变。伺服电机的位移即工件的压缩量,这个压缩量与力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函数关系。

有大佬有类似的经验指导一下么

网友A:
台达伺服ASDA-B2参数基本设定:

一)P1-XX基本参数设定

1.P1-00.0脉冲型式=2(脉冲列+符号)即脉冲+方向控制方式

2.P1-01=00位置控制模式;P1-01.3=1方向改变

3.P1-32=0表示停止方式为立即停止

4.电子齿轮比参数设定,查手册得知电机尾部编码器分辨率17bit(160000p/rev)

这里有个公式:分辨率160000/1圈脉冲数=P1-44/P1-45

假设P1-44设为160,P1-45设为1.那么1圈脉冲数=1000

就是说,此时,PLC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同时结合齿轮比,同步带周长或丝杆的间距,就可以确定我们达到要求要发多少脉冲了

P1-44电子齿轮比分子

P1-45电子齿轮比分母

分子分母可以随意设定

P1-37初始值10,表示负载惯量与电机本身惯量比,在调试时自动估算

设置一下红色字体参数,自动根据负载进行调整。

网友A:
楼主我回答错了,你的问题确实很难

网友B:
正弦模式需要用到位置控制,也就是脉冲输出,

楼主所说的那个力控制,需要模拟量控制

网友C(2019-08-11):
一,位置跑凸轮模式,曲线就是正弦;

二,位置模式下进行力矩限制,只不过限制值是可变的,正弦算出来即可;

三,没有明确算法,不知道你是要控制位移,还是要控制力,还是要在加一个力后,压到那里算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位置跑凸轮模式,曲线就是正弦;二,位置模式下进行力...

一,位置跑正弦,不管力大小。只监控力值。

二,位置模式下,力矩限值通过正弦这个好算,但是对应的位置怎么计算。

力矩是由负载决定的,比方计算出正弦波峰对应的力矩是80%,位置应该设置多少,会不会到了位置,力矩没有达到80%。正弦波峰对应力矩80%,下一个目标点正弦对应70%,那么电机会反转么。

三,控制位移正弦,不管力,只监控力

控制力正弦,不管位移只监控位移。

力正弦,需要把力按照正弦规律分成尽量多的目标力值,只要每一点力准。

网友D(2020-10-17):
项目难度相当高   尤其是工艺要求高的情况下 成本是天价

网友E(2024-05-09):
功能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