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發那科數字寄存器

楼主(2019-03-14):
我想請教問題~關於發那科手臂的數字暫存器

想修改數值,但是好像被鎖定了無法修改

請問要如何作業~才能順利修改數值呢~

网友A:
哪被占用了吧

话说你个比 为什么要用繁体字呢

网友B:
在其他地方给用了 比如说 在后台逻辑里面有一个从PLC过来的值 然后赋值到数字寄存器了 那么你就更改不了 话说你个比为啥要用繁体字呢?

网友C:
应该是有其它地方在写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