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微型行星减速机断轴的原因

楼主(2019-03-14):
圆柱微型行星减速机也是如此。行星减速机断轴,原因不是单一的,导致断轴情况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有哪些。

 步进减速机高速轴设计上强度不够

步进减速机在较短的时间内断轴。断轴后的断口通常比较的平齐。发生这种情况应当更换行星减速机或者修改2.高速轴不同心

减速机高速轴不同心时会使行星减速机输入轴增加径向载荷,加大轴上的弯矩,长期运转会发生断轴现象。 在安装与维修时应仔细调整其位置,保证两轴同心。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电机轴不会发生断轴,这是因为电机轴的材料一般是45号钢,电机轴比较粗,应力集中情况要好一些,所以电机轴通常不会断裂。

双电机驱动是在同一个驱动滚筒上装有两台行星减速机和两台电机。在行星减速机高速轴设计或选用余量较小时比较容易发生断轴现象。过去皮带运输机驱动不采用液力偶合器此类情况较易发生,原因是两台电机在启动与运行时速度同步和受力均衡难以保证。现在,大多数已采用了液力偶合器断轴现象较少发生,但使用时应注意不可将偶合器加油量过多,以便使其具有限力矩作用和提高偶合器的使用寿命。

 圆柱微型行星减速机杂质过多

 圆柱微型行星减速机内会有很多的杂质的形成,有的杂质如果是颗粒性的杂质使会造成齿轮的点石的形成,但是如何杂质的颗粒是很大的就会容易造成行星减速机内部严重的损伤,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行星减速机断轴。齿轮箱清洗机利用齿轮箱原有的给排油系统以及过滤后的润滑油对齿轮箱进行清洗,不改变齿轮箱任何硬件设施、不添加任何清洗剂,保证了齿轮箱安全运营,延长了齿轮箱的使用寿命。减少了圆柱微型行星减速机断轴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