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通讯问题

楼主(2019-03-14):
CJ2M,CPU34,EIP21。

握手协议  46494E53 0000000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80

用串口调试软件做客户端,给PLC发握手协议。能看到返回成功信息。

然后发写入指令,返回成功信息。PLC里面也能检测到数据区变化,成功。

以上操作都是串口调试助手写入时选择16进制发送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上位机软件不能用16进制发送信息。所以在里面做了数据转换程序,实现的目标:

上位机给串口调试助手数据(握手协议),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正确,而且把

串口调试助手得到的数据复制粘贴到另一个串口调试助手上发给PLC,

PLC也能握手成功,接收到数据。

但是直接用上位机给PLC发握手协议,然后写入指令,不成功。

是不是就是因为上位机不是用16进制发送的所以不认?PLC通讯模块只能

识别16进制数据?不管以什么形式发,不都是01信号吗。比较底层的不懂,

有没有大哥给解答一下,解决一下通信。

网友A:
上位机应该是可以发送十六进制的,上位机是C++开发的吗?可以的,我就发送16进制,实数,整数都可以

网友B:
上位机是C++开发的吗?

网友C:
注意高低位没有,校验位?

网友D:
学习一下再说

网友E(2019-05-18):
问题应该是出在校验上面了,具体的要看你上位机和PLC的校验设置

网友F: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G(2019-06-28):
看着好厉害啊

楼主(2019-11-01):
解决了就忘了回来分享结帖了。

问题找到了,需要发送握手协议跟发送指令整合到一起发送就行了。握手协议在前,发送指令在后。不能分两次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