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变量点怎样查

楼主(2019-03-14):
请问这样的变量点怎样查,只查过opc通讯的,没查过这种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找找相应的帮助文档,有相关的例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找找相应的帮助文档,有相关的例程看看吧!

就是没找到,才来求助的。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B:
这是一个SQL数据库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SQL数据库变量

从哪个数据库来的?配置文件在哪?怎么找呢?

网友A:
应该是个CSV格式的数据表,你按照你框出的路径找不到后缀为*csv的文件吗?能用Excel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CSV格式的数据表,你按照你框出的路径找不到后...

没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