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台湾永宏PLC编程软件的MODBUS认识

楼主(2019-03-14):
请问编写这个 MODBUS Master表格有啥作用,如图中的资料长度是什么意思,R1020是啥意思,400035是啥意思呀,以及最下方的资料长度157字组是啥意思,配置位置如何确定?求大神帮帮忙给小弟解释一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A:
1、表格的作用是方便用户进行ModbusRTU(ASCII)通讯的对于协议帧的设定,否则用户需要:

    站号 功能码  字节数   数据首地址 CRC校验来回去算。

2、资料长度是指你要读取的数据量,当你需要读取多个连续寄存器的数据时,你需要设定。

3、R1020表示你需要将R1020的值写入从站,即数据发送的首地址。

4、157代表Modbus表格所占用的存储空间大小,配置位置?请随意指定字存储空间,例如设定D38。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表格的作用是方便用户进行ModbusRTU(ASC...

大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