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客户自由增项或减项

楼主(2019-03-14):
在做项目的时候(经验不是很足)遇到客户要自由增加项或者减少项

比如要送不同长度的料,比如先送1MM 然后送2.5MM,再送3MM,里面的长度可以客户随便改

如果要送5种不同长度的料,或者10种不同长度的料,怎么做。客户可以随意更改送的数量。麻烦大神们提供一个思路,PLC用三菱或欧姆龙,永宏都可以

网友A:
可以在PLC里面做一个配方 随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PLC里面做一个配方 随时调用。

不太明白,配方比较多是固定的项目里的不同数据进行传送,我这里是需要项目数可以更改,项目内容可以更改。比如设定送三段每一段不同的长度,也可以设定100段,每一段不同的长度,按顺序用步进走不同的脉冲数去送料,送完最后一段又可以从头循环

网友B:
例如:D1000存放的是用户需要的段数。

通过V0与D1000的比较知道用户是否数据存满了。

运行的时候D0Z0就可以读取数组,Z0与V0比较就知道数据是否全部遍历到了。

实质就是一个数组构成的队列结构。

HAVE FUN!

网友C:
可以做一个变量,当这个变量等于1时1MM,等于2时2.5MM,以此类推。

网友D:
楼主的料是什么形状,是不是可以通过公式的方式,进行让客户自己输入参数,然后PLC内部进行运算

网友E:
我也是菜鸟,以前也遇到过,后来就没想了

网友F:
楼主可以通过配方的方式将物料种类及移动距离都通过操作人员进行设置,或许数控去做这样的事情会变得简单一些,PLC的话,要写的东西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