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一下图中的程序(永宏编程软件)

楼主(2019-03-14):
从资料中看到的一段,不明白每一步是啥意思,表示很捉急,求大神帮忙详解一下

网友A:
1、首次扫描将高速计数器HSC0的当前值清零。

2、将数值90送入R4056中,90的16进制为5A,即允许动态更改高速脉冲输出频率。

3、使用HSCTR指令将高速计数器HSC0的当前值读取到R4096,R4097组成的32位地址中去。

4、M1为ON时,执行高速脉冲输出指令HSPSO,根据表格(起始地址R2000),执行状态数据存放在R2100~R2106中,执行完毕后,定位结束端DN连接的M7为ON。

5、M7为ON,复位M1。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次扫描将高速计数器HSC0的当前值清零。2、将数...

-------------------大神,感谢讲解,请问R4096和R4097怎么来的,R2100-R2106怎么来的,小弟愚钝,还请大神在讲解一下

网友A:
1、R4096,R4097对应于HSC0通道,永宏规定,为啥是R4000开头?因为R4000开头是永宏的特殊寄存器位置。

2、R2100~R2106哪里来?因为你140指令中WR填写的是R2100,永宏规定,140指令需要占用7个字的空间来存储140指令的运行状态。

这7个字分别有以下功能:

WR+0:目前工作的位置,你伺服表格中有序号,那么通过监控R2100的值,你可以知道目前表格中执行到哪一步。

WR+1:存放的工作标志,其中低字节放的是总步数等等。

WR+2~WR+6,内部使用,和用户无关。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