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220V电机接三相220V电机的两根火线

楼主(2019-03-14):
如题,因为设备现场的电源是三相220V/60HZ,一个单相220V电机能否接电源的两根火线出来,这样额定电压一样都是220V,会烧坏电机吗?

网友A:
可以!不会烧电机!相电压220V与线电压220V使用在220V单相电机没什么不同。不过电源是60HZ的,用的是50HZ电机没问题只是转速比50HZ电源时的转速快些输出功率不变。如果60HZ的电机用在50HZ电源上,电机会发烫,可将电压降低些200V就不会发烫好用了,只是电机转速降低了输出功率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会烧电机!相电压220V与线电压220V使用在...

感谢您的回复,电机是定做的,也是60hz,马达厂商说不能这样接,可公司旧图纸也是接两根火线,但电工通常不按图纸接线,前任就是各种背锅走人,想确认一下

网友A:
这个60HZ电机你是用在国内还是用在国外?我们国家交流电的频率是50HZ的,所以这个60HZ电机用在国内必须要将电源电压降低到200V才能使用,不能将国内的380V/220变压直接使用,应将变压器变压380/200V使用,不降电压使用电机会很烫,虽然不超温升值很容易使电机轴承润滑油烘干,发烫更厉害,最后造成轴承卡死损害电机,就是有热保护往往经常跳闸,往往会调大热保护整定值造成电机寿命不长,新电机长期运行的寿命不超一到二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A:
国内使用的60HZ电感应式电器(电磁线圈电器)都必须要将电压调低10%才能使用,不然寿命都不长。进口设备国内使用,已经造成损坏在维修时可将这些电器换成5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