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人定点旋转运动问题

楼主(2019-03-14):
图片所示,夹具在六轴法兰盘上,夹着的物体,一面始终贴着另一物体的一面(圆圈所示),做旋转运动,夹着的工件旋转120度,贴着的面位置不能移动。各位大神门,请问用ABB机器人怎么做这样的运动,谢谢!

楼主:
大神们,快来帮帮忙,出出主意,万分感谢

楼主:
图片所示,应该能理解我的问题吧

网友A:
建立好工具坐标系后   运动指令到这个位置A后,同样用运动指令运动到B。只是B的坐标与A的坐标的x、y、z值一致,只需修改绕Z轴的旋转的角度120  就行。实现它 还可以直接用off ,   B点相对A点在Z轴方向上偏转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好工具坐标系后   运动指令到这个位置A后,同样用...



您好,B点是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吗,绕Z轴旋转用RelTool指令这个指令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