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无源开关和湿接点、有源开关区别

楼主(2019-03-15):
干接点(dry contact)和湿接点(wet contact)信号干接点好像是俗称,但是

,实际上,在工业控制领域中,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名词了。

  干接点的定义: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

换;
  常见的干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

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

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干接点就有湿接点。
  湿接点的定义是:
  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
  常见的湿接点信号有:
  1、 如果把以上的干接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

输出,就是湿接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接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

,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湿接点,尽管这样做比

较少;
  2、 把TTL电平输出作为湿接点,也未尝不可;一般情况下,TTL电平需

要带缓冲输出的,例如:7407、245、244等,与VCC等构成回路;244、245

也可以跟gnd构成回路;才能驱动远方的光耦。
  3、 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4、 达林顿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5、 红外反射传感器和对射传感器的输出;
  在工业控制领域中,采用干接点要远远多于湿接点,这是因为干接点没

有极性带来的优点:
  1、 随便接入,降低工程成本和工程人员要求,提高工程速度
  2、 处理干接点开关量数量多
  3、 连接干接点的导线即使长期短路既不会损坏本地的控制设备,也不

会损坏远方的设备
  4、 接入容易,接口容易统一
  干接点和湿接点的调理方法:
  采用光耦的光电隔离。
  干接点的接入光耦,顺序如下:
  VCC -》限流电阻 -》光耦LED -》干接点1 -》 干接点2 -》GND
  也可以:
  VCC -》干接点1 -》 干接点2 -》限流电阻 -》光耦LED -》GND
  湿接点的接入光耦,顺序如下:
  湿接点1 -》限流电阻 -》光耦LED -》湿接点2
  湿接点如果是DC电源,如果湿接点1和2反了,显然打不开光耦;
  湿接点如果是AC电源,可以相反;

网友A:
好资料需要分享,多多参考一下大神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