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ENET-L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9-03-15):
目前情况是有一台FX-3u  plc和一个FX 3U-ENET-L以太网通讯模块,一个网口调试软件连接OK,设置OK,程序是用的样本程序,但是一发是送数据就报错(报错代码C022),同时网口调试软件上会显示代码(但是应该是错码)

求大神指教  ;

网友A:
你用FX3U-ENET-L的专用软件进行设置了没有

网友B:
如果是PC高级语言编程的话,这里有范例源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C:
FX3U主机vresion,我遇见过以前的很旧的不支持FX3U-ENET-L。具体查手册

网友D:
这个我用过,最好用以太网调试助手和双方通讯上在搞

网友E(2019-05-06):
用三菱以太网模块设置

网友F(2019-09-04):
最近也在搞这个模块,就是连不上电脑的网络调试助手,FX-ENET-L都连不上PLC,搞到头大,设置都是正确的,就是连不上。楼主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