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温度

楼主(2019-03-15):
哪位老铁给看下  能帮忙给解答下吗   加热功率足够 实现温度速率问题   比如一分钟上升1℃或2℃这个在上位机或触摸屏要可以设置的   或者报个价也可以

网友A:
多长时间打到加热温度,这个不好确定,因为受环境因素影响。

保持温度可以的,pid控制

网友B:
这个用PLC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要精确控制,采用PID调节模式,采集现场实时温度,通过可控硅调节发热元件加热。还有一个问题,预估达到一定温度需要的时间,这个不能精确,只能根据到时候调试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估算,如果你能在调试过程中找出温度变化与时间关系,那就更好了,这得根据现场环境决定的,比如密封性等等外界因素

网友C: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网友D:
加热功率足够而且有降温措施,可以编温度变化曲线,输出信号在曲线上下精度要求范围内波动,实际温度按曲线变化。如果只要求温度按曲线上升,可以不要降温措施。使用固态继电器或晶闸管做调功方式运行,控制器(可以是PLC)采用PID调节,温度精度能做到不超过1°C。

楼主:
回复内容:师傅 我没听大懂 毕竟新手  编写温度变化曲线是在组态软件中编写嘛  设置温度并且保持稳定我还能理解 还要在PC上位机设置速率并且这个值是可变的  就是我要在30分钟从30度升到50度   我想用三菱的PLC 温度模块好像4个通道  我这个热电偶太多了 有什么好办法嘛

引用 网友D:
加热功率足够而且有降温措施,可以编温度变化曲线,输出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师傅 我没听大懂 毕竟新手  编写温度变化曲...

热电偶多可以采用巡检,用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根据系统需要确定。PLC使用模入、模出点。

你不是沈阳的,否则可以跟你合作。

网友E:
控制温度好办,升温时间涉及的外部因素太多,恐怕很难做到吧

网友F:
可以实现。这个升温速率的不好弄,可以采集温度,然后做一个温度矫正,得到实际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