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别电解电容的极性

楼主(2019-03-16):
    电解电容器是至今目前比较常用和重要的电子元件之一,在电路上是起到很大的用途的,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电解电容的极性即正负极是如何判别的呢?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并不难,下面就简单通俗来讲解下吧!

    电解电容器形状是有两个脚的,脚长的为正极,脚短的为负极。电解电容的极性可以用电阻档测电容的电阻值正反测两次,用指针表测量,阻值大的一次,万用表的黑色表笔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原因就是电解电容加正向电压时候漏电流小,电阻大。如果阻值小的话,漏电流大,电阻小。指针表电阻档时黑表笔是内部电池的是正极,红表笔是内部电池的是负极。

网友A:
早期(80年代前)电解电容可以用测量电阻方式确定,现在的电解电容正反向电阻几乎都是无穷大,很难确定,除非质量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