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日期到了,救急啊

楼主(2019-03-16):
200smart 项目用了两块AE04 ,第一块和PLC直接相连的可以工作,第二块灯一直闪烁,应该是没组上态,在系统库上,用AE04只能设置4个通道,咋整啊,两块AE04如何组态?

楼主:
没人吗,自己定一定

网友A:
首先一点,组态时可以的,可以扩展至少6个IO模块

网友A:
其次在系统库用AE04只能设置4个通道不知道楼主啥意思?既然都能硬件组态了,干嘛还不能使用模拟量库??退一步讲,既然不能使用库,可以采用自己写运算,将采集到的模拟量(整数)通过加减乘除及数据类型转换为自己想要得到的工程量数据。

网友B:
楼主上传一下,报警模块报警指示灯,看看是什么报警,我怀疑不是没有组态上,而是外部接线错误

网友C(2022-03-19):
西门子倍福等线束加工联系

网友D(2023-08-03):
没接正确,要么该块有问题

网友E(2024-10-25):
是不是没安装好

网友F(2026-02-22):
组态好后,下载系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