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通讯求助

楼主(2019-03-16):
 显控软件satool地址选择没有6x,我怎么向下位机写入数据,下位机写入只支持06功能码

网友A:
把06转换成二进制数,可以在试一下

网友B:
GX Works2 PLC综合编程软件(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06转换成二进制数,可以在试一下

好的

楼主:
用4x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