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X方向计数突变问题

楼主(2019-03-16):
请教各位大神,采用雷尼绍增量式光栅尺对XY运动平台的XY方向进行计数,但是在X方向的计数总是存在突变的问题,即数据不是连续的,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一般来说,是检查光栅尺读头的安装间隙、偏斜角度是否在允许公差之内。假如因为一些震动之类的原因让读头松动了,超出允许的机械公差范围,输出信号怎么没谱都是有可能的。

再就是检查尺带,是不是脏的太离谱了。

另外,也有可能问题是出在计数器而非光栅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