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与电脑通信

楼主(2019-03-17):
新人求教,已经在库卡控制柜安装EthernetKRL,通过事例程序以及XML文件,能够建立起与机器人的基本通信,但是由于配置的XML文件是发送固定的字符串,目前还没法获取机器人当前的位姿信息,还请大佬赐教如何才能获取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信息,谢谢。

网友A:
KUKA的KRL说明书里面有的。。。POS_A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KUKA的KRL说明书里面有的。。。POS_ACT。

是的,我知道位置信息储存在$POS_ACT里面,现在我还不会怎么编写对应的XML文件以及.SRC文件取获取这个变量里面的信息,还请大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KUKA的KRL说明书里...

这个这里说不清楚、你可以仔细研究一哈说明书、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B(2019-07-09):
楼主用vw可以测试吗,还是必须用真实机器人,具体怎么设置的

网友C(2021-04-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西班牙屠户  KUKA的KRL说明书里面有的。。。POS_ACT。 内容的回复!-------------------------是的,我知道位置信息储存在$POS_ACT里面,现在我...



Ethernet KRL软件包里有example测试例程,其中config文件中xmltransmit.xml中有发送数据的配置,比如<send>...</send>中有<ELEMENT Tag="Robot/Data/ActPos/@X"/>,在EthernetKRL的说明文档中有教怎么改。

网友C:
请问建立通信的时候电脑需要联网吗?给的实例里面的应用程序界面上方listen on IP address处的IP必须是和机器人同网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