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干涉区调整

楼主(2019-03-18):
求助各位大神,机器人小白一个,现在有个问题需要解决,4台机器人同时焊车,其中一台等待时间过长,应该调干涉区的大小还是调进出干涉区的位置,或者其他什么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A:
干涉区这个问题是PLC编程软件的事情,不会和机器人有关系,机器人干完了,需要给PLC反馈一下,然后PLC发命令给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涉区这个问题是PLC编程软件的事情,不会和机器人有关...

您好,这个不是PLC,一开始干涉区没做好,机器人容易碰在一起,后来调的机器人干涉区,没动PLC程序,结果又没调好,一台进干涉区后另一台也进的比较早,就不动了,如何让他晚点进干涉区

网友B:
调干涉区的大小还是调进出干涉区的位置,这是一种方法啊,只能缩小干涉区或者更改焊点焊接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干涉区的大小还是调进出干涉区的位置,这是一种方法啊,...

您好,缩小干涉区具体如何操作,可以麻烦稍微讲解一下吗,没操作过,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干涉区这个问题是PLC编程软...

这样啊,楼主只能优化一下机器人的动作,这样两个一起工作的时候,可以避免。

因为这个干涉区,是PLC来做的,不上机器人能控制的

网友C:
容易碰在一起,后来调的机器人干涉区,没动PLC程序,结果又没调好,一台进干涉区后另一台也进的比较早,就不动了,如

网友D:
4台协同还是相对单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文 介绍详细,回复攒积分下载好文 介绍详细,回复攒积分下载

回复攒积分下载文档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学习了,解决问题

网友H:
KUKA的话好像只有优化干涉区,因为机器人的干涉区是设置机器人轴的运动范围来做的,如果是用指令的方式就很好办了,直接调整进出干涉区指令在轨迹程序里面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I(2025-04-12):
提前释放干涉区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