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如何读写一个32位寄存器?

楼主(2019-03-18):
与一个宁波Phase公司的伺服驱动器进行Modbus-RTU通信,但是伺服驱动器中一个地址对应的是一个32位寄存器(REAL型),那么Modbus命令应该如何写呢?

网友A:
这个建议你先看看Modbus—RTU的通用协议,不难写的,用一个模拟软件写固定的命令字符串,如果正确的话,会返回来一个字符串,从字符串中找出你需要的数据就行!

网友B(2019-08-01):
你好,可以添加好友,我们是做菲仕PHASE伺服的

网友C(2020-01-01):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主营:智能协议网关、数据采集器;有兴趣的朋友可联系

网友D(2021-03-13):
大家好,我:智能协议网关、数据采集器;有兴趣的朋友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