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高速计数器如何设置?

楼主(2019-03-18):
(图片)

网友A:
里面有计数输入啊

网友B:
随便你选择哪一个都可以,只要硬件对应起来就可以,编码器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特殊型光电开关,只不过它可以实现高速计数,比如你将一个普通光电开光接入输入,你也可以计数(但是速度太高无法响应)。所以才有编码器的诞生,还有就是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