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时,输出是否会立即刷新?

楼主(2019-03-18):
因为精度要求很高,怕扫描周期带来2~3mm的误差,所以想把一个输出点放到中断里,但是不知道在中断里置1的输出,会不会如图,回到主程序后,到最后再统一写入到输出,有没有老师遇到过,我对plc了解还是不够深入。

网友A:
扫描周期与你程序大小及功能指令多少都有关,你说的2-3mm误差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0-06-22):
引用 网友A:
扫描周期与你程序大小及功能指令多少都有关,你说的2-3mm误差是怎么计算的?

监控可以看到扫描周期是2~3ms。

在每个扫描周期的开头获取输入点信号:

第1种扫描

0ms 获取输入点 ,假设此时没有输入光电

1ms 程序执行中,此时输入光电点亮了,但是要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获取。

2ms 执行完毕 那么将在下一个循环执行光电的逻辑,大约是4ms处

第2种扫描

0ms 获取输入点,假设此时有输入光电

1ms 程序执行中,执行光电的逻辑

2ms 执行完毕

那么第1种会在4ms执行光电逻辑,第2种会在1执行,就有3ms的随机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