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射频信号测试要用示波器?

楼主(2019-03-18):
更多知识关注公众号:安泰测试

示波器是波形的窗口,当有各种异常的时候,可以很容易从波形观察,所以示波器的使用率也是相当的高因为它能提高工作效率。什么射频信号测试要用示波器?下面安泰仪器维修举例说明:

时域测量的直观性

要进行射频信号的时域测量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其直观性。比如示波器分别显示了4个不同形状的雷达脉冲信号,信号的载波频率和脉冲宽度差异不大,果只在频域进行分析,很难推断出信号的时域形状。由于这4种时域脉冲的不同形状对于最终的卷积处理算法和系统性能至关重要,所以就需要在时域对信号的脉冲参数进行精确的测量,以保证满足系统设计的要求。

更高分析带宽的要求

在传统的射频微波测试中,也会使用一些带宽不太高(<1GHz)的示波器进行时域参数的测试,比用检波器检出射频信号包络后再进行参数测试,或者对信号下变频后再进行采集等。此时由于射频信号已经过滤掉,或者信号已经变换到中频,所以对测量要使用的示波器带宽要求不高。

但是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信号的调制带宽越来越宽。比为了兼顾功率和距离分辨率,现代的雷达会在脉冲内部采用频率或者相位调制,典型的SAR成像雷达的调制带宽可能会达到2GHz以上。在卫星通信中,为了小型化和提高传输速率,也会避开拥挤的C波段和Ku波段,采用频谱效率和可用带宽更高的Ka波段,实际可用的调制带宽可达到3GHz以上甚至更高。另外示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并不是从直流到额定带宽都平坦,而是达到一定频点后就开始明显下降,因此选择实时示波器时,示波器的带宽应该大于需要的分析带宽,至于大多少,要具体看示波器实际的频响曲线和被测信号的要求。

在这么高的传输带宽下,传统的检波或下变频的测量手段会遇到很大的挑战。由于很难从市面上寻找到一个带宽可达到2GHz以上同时幅频/相频特性又非常理想的检波器或下变频器,所以会造成测试结果的严重失真。

同时,果需要对雷达脉冲或者卫星通信信号的内部调制信息进行解调,也需要非常高的实时带宽。传统的频谱仪测量精度和频率范围很高,但实时分析带宽目前还达不到GHz以上。因此,果要进行GHz以上宽带信号的分析解调,目前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借助于宽带示波器或者高速的数采系统。

现代实时示波器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示波器由于带宽较低,无法直接捕获高频的射频信号,所以在射频微波领域的应用仅限于中频或控制信号的测试,但随着芯片、材料和封装技术的发展,现代实时示波器的的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以及底噪声、抖动等性能指标都有了显著的提升。材料技术革新对示波器带宽的提升以材料技术为例,磷化铟(InP)材料是这些年国际和国内比较热门的材料。相对于传统的SiGe材料或GaAs材料来说,磷化铟(InP)材料有更好的电性能,可以提供更高的饱和电子速度,更低的表面复合速度以及更高的电绝缘强度。在采用新型材料的过程中,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工艺问题。比InP材料的高频特性非常好,但果采用传统的铝基底时会存在热膨胀系数不一致以及散热效率的问题。氮化铝(AIN)是一种新型的陶瓷基底材料,其热性能和InP更接近且散热特性更好,但是AlN材料成本高且硬度大,需要采用激光刻蚀加工。

借助于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现代实时示波器的硬件带宽已经可以达到60GHz以上,同时由于磷化铟(InP)材料的优异特性,使得示波器的频响更加平坦、底噪声更低,同时其较低的功率损耗给产品带来更高的可靠性。磷化铟材料除了提供优异的高带宽性能外,其反向击穿电压更高,采用磷化铟材料设计的示波器可用输入量程可达8V,相当于20dBm以上,大大提高了实用性和可靠性。

更多有关示波器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

网友A:
谢谢楼主 下载下来 看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