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变频器炸裂原因解析

楼主(2019-03-18):
首先分析下是什么炸裂,变频器内部能炸裂的部件也就两种:模块(IGBT)及电容。

这两种炸裂造成原因,大多是外部或内部有短路,造成瞬时或长时间过电压过电流致使模块或电容超负荷,发热鼓包炸裂;少数是因为器件本身质量问题或是自然老化,电力性能衰退。

如果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后,还是爆,那么八成是外界存在短路或负载比较大(肯定超过额定负载功率),建议检查电机到变频器的接线和电机定子绕组。

变频器炸,我想如果把变频器一些保护行参数设置到位,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即使输出侧有短路、缺相、过载、突然过电流等式都会自动跳停并警报的。所以,建议在投用变频器时,很有必要设定此类参数。

一,输入电源与输出电机接反后会炸裂.

二,变频器炸裂可能是=个原因:

1、电容炸裂;

2、变频器内部由于短路而发生炸裂;

一、个原因一般是由于变频器内部温度过高,导致电容炸裂

二、原因要看使用环境(如果环境太差,就要考虑使用防爆变频器) , 也可能是有异物留在变频器内部。3 , 导致电容炸裂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

2、电容失效或漏电。应该是房间湿度太大,或者说是变频器内部有水珠存在了,导致某个部件短路,从而导致; 了炸机事故。如果是老机器的话,可能还有一一个原因,那就是变频器的电路板上没有涂绝缘层导致的。变频器的线路板上是没有做绝缘防腐处理的。也可能炸裂。

3 ,不在运行状态,排除电源接线错误,变频刚刚上电IGBT模块就炸裂的话,基本确定IGBT误导通造成P,N短路。造成原因就多了,开关电源,驱动电路等等都会造成这种现象。有短路,或者驱动线路板有问题,或者触发信号没有接到模块上。还有可能是弱电线带强电。在有就是有异物导电,短路了。还有可能电压过高,或元件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