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齿轮流量计安装16大注意事项

楼主(2019-03-18):
  椭圆齿轮流量计安装16大注意事项

  1.周围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规定要求,一般温度为-15~50℃,相对湿度为10%~90%。

  2.在日光直射的场所应采取遮阳或隔热措施。

  3.非防尘、防浸水型流量计应避开腐蚀性和潮湿的场所。如无法避免,可采取内腔用洁净空气吹气的方式保持微正压。

  4.避开振动和冲击的场所。

  5.要有足够空间便于安装和日常维护。

  6.椭圆齿轮流量计的安装要横平竖直,转子型流量计的转子轴要与地面平行(垂直结构转子轴例外),其他型号按使用说明书要求一般为水平安装。

  7.实际流动方向应与流量计壳体标明方向一致。容积式流量计一般为单向测量,必要时在其下游装逆止阀,以免损坏流量计。

  8.流量计不应承受管线膨胀、收缩、变形和振动;应防止系统因阀门及管道设计不合理产生振动,特别要避免谐振。安装时不要让流量计承受应力,避免上下游管道两法兰平面不平行,法兰面之间距离过大,管道不同心等不合理安装。特别是对无分离测量室且受压壳体和测量室一体的容积式流量计更应注意,因为安装应力较大会引起变形,影响测量精度,甚至卡死运动配件。

  9.防止杂质及异相流体进入流量计。容积式流量计计量室与活动检测件的间隙很小,流体中颗粒杂质影响流量计正常运行,常造成卡死或磨损。流量计上游必须安装过滤器,并定期清洗;测量气体在必要时应考虑加装沉渣器或水吸收器等保护性设备。用于测量液体时必须避免气体进入管道系统,必要时设置气体分离器。

  10.减小脉动流、冲击流或过载流的危害。流量计应装在泵的出口端。脉动流和冲击流会损害容积式流量计,理想的流源是离心泵或高位槽。若必须要用往复泵,或管道易产生过载冲击、水锤冲击等冲击流的场所,应装缓冲罐、膨胀室或安全阀等保护设备。容积式流量计过载超速运行会产生危害,如管系有可能发生超载流,应在下游安装限流孔板、定流量阀或流量控制器等保护装置。

  11.不断流安装。由于容积式流量计测量配件损坏后会产生管道断流,在连续生产或不准断流的场所,应采用能自动切换的并联系统;也可采取流量计并联的运行方式,一台出故障另一台仍可运行。

  12.现场校准。若需在现场用车装标准体积管、标准表等流量标准装置校准容积式流量计,应在现场适当位置预置支管、连接管件和截止阀等。

  13.新管道运行前要清扫,随后还要用水冲洗。此时应先关闭流量计前后截止阀,让液流从旁路管流过;若无旁路管,流量计位置应装短管代替。

  14.清洗切换从旁路管转入流量计时,开闭要缓慢,特别在高温高压管道上更应注意。启动后确认未达到过度流动,最佳流量应控制在上限流量的70%~80%,以保证流量计的使用寿命。

  15.对过滤器,试运行后要及时检查过滤网是否完好。在过滤网清洁无污物时记下常用流量下的压力损失,按压力损失增加程度判断是否要清洗。

  16.高黏度液体一般要加热后才能流动。当流量计停用后,其内部液体冷却变稠,再启用时必须先加热,待液体黏度降低后再让液体流过流量计,否则会卡住活动测量配件使流量计损坏。

网友A:
能图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