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工控电脑通电自启原理及用途

楼主(2019-03-18):
  主板和工控电脑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前段时间有不少客户问小编什么是通电自启,看来大家还是对工控主板和工控电脑通电自启原理及用途还是不太了解呀,那么就跟着泽创伟业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通电自启

  通电自启:也叫上电自启,是指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只要一接通电源,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就能自动开机并进入系统开始工作。

  那么为什么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会有这样一个功能呢?

  因为工控主板或是工控电脑通常是用在一些无人值守的地方,比如自动售卖机,快递柜,广告机,生产线,机械加工设备,交通控制,安防监控,医疗,银行设备等等,大部分的这类场合,是没有专人维护和看守的,一般都是通过电源总闸来控制设备的开启或关闭,这时,工控电脑的通电自启优势就可以发挥出来。只要该设备一接通电源,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就能自动侦测到电源,并且自动开机启动进入系统工作。

  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的通电自启功能分类及区别:

  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的通电自启功能大致上分为以下几种

  1. 专用电路板设计:单独在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前端增加一个电路板或是设备,侦测到电源后,给工控电脑一个开机信号,强制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开机启动。这种方式可以增加一些辅助功能,比如预加热,预检,给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的外设进行预启动等等,可靠性强,但这种方式需要占用更多空间,安装稍复杂,成本较高。

  2. 第二种方式是从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主板上加入单独芯片及电路,当芯片侦测到有电源输入后,强行对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进行启动。该功能成本低适中,可以和工控主板集成在一起,节省空间。泽创伟业科技研发生产的工控主板和工控电脑一般是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同样非常稳定,并且可以增加定时开关机,分时段开关机等功能。

  3. 第三种方式就最简单,通过BIOS(CMOS)选项设置,但这种方式相对来进稳定性稍差,如果电源工作不稳定,或是主板电池失效,通电自启功能可能失效,需要重新设置或是更换主板电池。

  通电自启怎么设置和使用?

  1. 专用电路板控制类型:

  每个公司设计的主板和功能不同,操作上方式也不同,基本原理就是把这块控制板单独加在电源和工控主板之间即可。

  2. 从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主板上加入单独芯片和电路:

  这种方式一般在工控主板或工控电脑板上设计了一个拔码开关或是一个插针,只需将开关拔向ON的位置即可,或是把插针上的跳线帽移位即可,可参考下图示例。

工控主板

  EN2807DL拔码开关型

工控电脑

  ZC-3855-NAS主板:跳线帽设置通电自启

  3. BIOS(CMOS)设置:

  这种方式的设置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在启动时进入CMOS(BIOS),找到电源管理选项,将它改成通电自启即可,只是不同的BIOS,不同的主板,进入CMOS的按键不同,有的主板是按F2键,有的是按DEL键。进入BOIS后,重点查找带有POWER的选项,有的主板是叫POWER ON AFTER FAIL,后面紧跟的选项里选择[POWER ON]即可,有的主板是选择[S0] 或[S0 state]这一项,不同的主板选项名称和所在位置不同,如果不懂的话建议向主板厂商咨询!

  BIOS里面设置通电自启

  以上就是工控主板/工控电脑通电自启的原理及用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工控主板和工控电脑的相关资讯可继续关注本站或者联系我们的在线客服,泽创伟业全体将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