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脉冲的PLC接口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9-03-18):
  经常碰到客户或调试人员询问手轮信号线已经连接好了,如何判断手轮工作是否正常?

  实际上,通过PLC接口地址可以直接判断手轮脉冲接收是否正常。

  840D手轮脉冲接口地址如下:

  手轮1的地址:DB10.DBB68

  手轮2的地址:DB10.DBB69

  手轮3的地址:DB10.DBB70

  828D、808D手轮脉冲接口地址如下:

  手轮1的地址:DB2700.DBB12

  手轮2的地址:DB2700.DBB13

  注意:

  对于840D,只要硬件连接正确,旋转手轮,上述地址区域中就会显示相应的计数。

  对于840Dsl,除硬件连接正确,相应的参数必须设置正确,否则不计数。

  840Dsl手轮参数设置:

  MD11350 $MN_HANDWHEEL_SEGMENT

  =0 :SEGMENT_EMPTY ;没有手轮

  =1 :SEGMENT_840D_HW ;手轮连接的是840D硬件

  =2 :SEGMENT_802DSL_HW ;手轮连接的是802Dsl硬件

  =5 :SEGMENT_PROFIBUS ;通过Profibus/Profinet连接的手轮

  =7 :SEGMENT_ETHERNET ; 通过Ethernet连接的手轮

  M11351[0] $MN_HANDWHEEL_MODULE

  • 连接Profibus的MCP:

  =1..6 :对应MD11353

  $MN_HANDWHEEL_LOGIC_ADDRESS[(x-1)]的索引号

  • 连接以太网的MCP或HT2的手轮

  =1 :以太网手轮

  建材招商网:www.jcxxx.com/zs

  MD11352 $MN_HANDWHEEL_INPUT

  手轮模块对应的接口

  =1:MCP X60手轮接口

  =2:MCP X61手轮接口

  =5:HT2手轮

  MD11353 $MN_HANDWHEEL_LOGIC_ADDRESS 此数据仅对PROFIBUS/PROFINET连接的手轮(即MD11350= 5)有效。手轮在硬件配

  置中的起始地址。

网友A:
这用的什么PLC?不同的PLC都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