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9-03-18):
三菱MR-JE-A的伺服,用来控制转盘旋转的,减速机是1比10的,每次定位完成转盘都会抖动一下,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要设置参数设置来减少这种抖动

网友A(2019-05-05):
需要修改一下与转动惯量比相关的参数

网友B(2020-12-07):
需要修改一下与 转动惯量比相关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