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55个松下编程案列适合初学

楼主(2019-03-18):
分享一个55案例松下压缩包,适合初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A:
分享就不要分了

网友B(2019-08-07):
正在学习,多谢分享!感谢

网友C:
分享就不要分了....

网友D(2020-08-30):
多谢分享了,刚刚学习

网友E(2020-09-29):
就一个案例,写55啥意思,大家注意了,程序注释也没有

网友F:
误以为免费分享,对新人相当不友好。。。

网友G(2020-11-23):
而放弃为人情味儿去玩儿去玩儿去玩儿

网友H(2021-04-20):
资料已经下载,多谢分享

网友I(2026-01-19):
谢谢,楼主人品好

独孤九剑,

网友J:
谢谢分享,但工控技术平台APP路面比这个全

独孤九剑,

网友K:
智能比例阀放大板YD-4020F

脉冲控制比例阀放大板特点
● 采用脉宽调制型电路,发热小,功 耗低;
● 智能化设计,参数数字化调节,32位处理器,是目前市场上先进的比例阀放大器;
● 主要元器件采用进口器件,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 采用独立电源供电,抗干扰性好。
● 模拟量输入电压显示、脉冲输入数显示、输出电流实时显示,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有效的保护比例阀;
● 多种输入控制方式,通过参数选择。可用脉冲控制(500-3000HZ,适用低电平输出的PLC如鑫誉达、三菱、台达)或模拟量0-10V,0-5V,±10V控制。如果选择脉冲控制,就可省掉DA转换模块,节省成本;

输入电源

DC24直流12-50V或交流AC12-36V

输入规格

脉冲控制(500-3000Hz)或模拟量0-10V,0-5V,±10V控制

输出规格

适用于5-45欧阻抗的所有比例阀方向阀,每路最大输出电流2.5A

显示输出电流

上电时自动显示输出电流,或不在参数设定模式时按ADD键

显示输入电压或脉冲

参数设定模式退出时按SUB键

参数修改说明:按SET键,左边显示参数号P000,右边显示该参数的值。按ADD或SUB键选择要修改的参数号,按ENT键确认要修改的参数,确认后右边的值会闪烁,此时可通过ADD或SUB键修改参数值,按ENT保存该参数的值。

注:如P001有设密码,默认密码0123。P000应设定和P001一样,才能进入到P001及P001以上参数。

参数号

功能说明

默认值

参数可设定范围

P000

参数设定登录

P001

参数设定密码

0-9999,设为0时无密码

P002

放大板电源电压设定

12-50DC

P003

P通道电磁阀阻抗

5-50欧

P004

Q通道电磁阀阻抗

5-50欧

P005

设为0:为模拟量输入控制;

设为1:为脉冲输入控制;

0或1

P006

设为0:为模拟量0-10V输入;

设为1:为模拟量0-5V输入;

设为4:为模拟量0-10V输入,输入口为QIN,PIN无效。5V时相当于0点,不输出。大于5V,QOUT输出,小于5V,POUT输出。

0-4

P007

P通道启动电流

0-0.50A

P008

P通道额定电流

0.80A

0-2.55A

P009

Q通道启动电流

0-0.50A

P010

Q通道额定电流

0.80A

0-2.55A

P011

P通道加速时间

0-9.99秒

P012

P通道减速时间

0-9.99秒

P013

Q通道加速时间

0-9.99秒

P014

Q通道减速时间

0-9.99秒

P015

P通道输出电流保护值

2.00A

0-2.55A

P016

Q通道输出电流保护值

2.00A

0-2.55A

P017

-10V校正系数

0.01-1

增量式PID参数:

参数号

功能说明

默认值

参数可设定范围

P018

P通道比例系数

0.01

0.00-1

P019

P通道积分

0.01

0.00-1

P020

P通道微分

0.00

0.00-1

P021

Q通道比例系数

0.01

0.00-1

P022

Q通道积分

0.01

0.00-1

P023

Q通道微分

0.00

0.00-1

接线图:

网友K: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接线图:

注:输入点与COM接通就是PLC内部软元件X为ON,输入点与COM断开为OFF。输出点也是低电平有效,负载公共端应接到+24,负载另一端接到Y输出点,COM0-3接在0V上。当PLC是继电器输出时,负载公共端可接正也可接负。

        型号:YDD3u-32MT-6AI2AO

 型号:YDD3u-32MR-6AI2AO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1MS。带时钟功能。

通信口

2RS232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白色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D8126变换可切换为FX3uModbus RtuRS指令),1RS485(通信协议通过D8120改变,可改为FX3u协议或Modbus Rtu协议、RS指令以及变频控制指令)。1CAN总线,用于连接远程IO模块或主机间自动通信。1USB于程序,在线

开关量输入

16DC24输入,X0-X13,低电平有效。

16DC24输入,X0-X17,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16路晶体管输,体管为0.2A

16继电器输出,电器输出电流最大5A

模拟量输入

6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WR3A, , , 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43X115X50

143X115X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