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S1,S2端接错在电度表上

楼主(2019-03-19):
27台1.5匹的空调,每相上用150/5的互感器接三个电能表进行计量电能,为何同样的使用,电表的度数是原来的2倍,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接反不是问题,问题是2倍的互感器是个150/10互感器正好是2倍。用个钳形表测下电源线与互感器电流对比下。

网友B:
楼主的电表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没有设置变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反不是问题,问题是2倍的互感器是个150/10互感器...

谢谢。空调同时开的天数一周会有3天,其余时间都是开一半左右。互感器是LMZJ1-0.5,电流比是150/5.

师傅的意思是,实际测下每相的电流,如大于150,或者小于150,这应该怎样处理。电表是3块,1.5【9】A。电表也不知选的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表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没有设置变比

谢谢。电表是三块,1.5【9】A的。电表怎样设置变比。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的电表是什么样子的,是不...

电表是DDS1323

网友C:
空调制冷,制热功率相差很大的。如果排除空调使用情况的差别。就需要测一下互感器两侧的电流比。确定一下互感器的比例。(电能表稍微有点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的电表是什么样子的,是不...

楼主把你的电表和楼主你是怎么接线的草图拍照片上传论坛

网友B:
另外楼主测量一下实际用电电流是多少A

网友D:
每相负载9台空调,电流约100A左右,互感器选择合适。

150/5互感器,倍率是30,单相电度表读书乘30,三块表电量之和是总耗电量。

所说读数是原来的2倍,原来是啥?

网友D:
标题是s1、s2错接。单相电度表无所谓错接,三相电度表错接漏计量。现在电度表有防反转功能,错接电度表不转,有负荷没计量,调换s1、s2,只要转了就正常计量。

这种表估计也是电子式的,10几元/块精度太低,收费计量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楼主测量一下实际用电电流是多少A

谢谢,白天开的台数不固定,30A,50A,80A都有过。晚上才会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是s1、s2错接。单相电度表无所谓错接,三相电度表...

谢谢。电表就是十几元的电子式电表。换哪种比较准确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接线没有看出错误,电表必须接入零火线,产生磁场。

楼主分享一下,你的计算方法,你是怎么计算出和原来差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