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龙门刨床步进抖动故障排除

楼主(2019-03-19):
发电机龙门刨床,目前使用的较少了,会修理的电工也越来越少了。

一台B2012A龙门刨床,经过电工维修发生了故障。

现象是步进和步退,刨台的电动机来回原地抖动,,,,,

排除过程如下

1,脱开刨台的走动机械变速箱,放到0位。

2,实验步进看电动机的运转情况。

3,刨台的电动机还是在步进的时候原地抖动。

4,打开交磁扩大机,检查接线。

5,对比以前的接线记录,发现是把控制线的一条线接错了。

改过来,实验就好了。

这件事情说明,修理设备有记录就能够很快的发现问题,否则排除就会很困难了。

建议我们修理的人员,应该养成维修设备做记录的习惯。

几十年来,我就是这样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有记录。

时间久了,靠经验记是不行的,还得靠笔杆子记录。

网友A:
F-D机组维修需要特别的注意小心,电压负反馈不要错接成正反馈,因为没有保护电流保护器来不及反应。这个飞车是很吓人的,还会造成控制元件的烧毁电机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