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定义是什么?如何选型?特点是什么?

楼主(2019-03-19):
射频同轴连接器是一种电连接器,设计用于在兆赫兹范围内的无线电频率下工作。RF连接器通常与同轴电缆一起使用,并设计用于保持同轴设计提供的屏蔽。更好的模型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连接处传输线阻抗的变化。下文主要讲解RF射频同轴连接器的定义和如何选型以及特点!

RF射频同轴连接器的特点

1.规格品种多:国际通用系列20多个,品种规格更多。

2.零件加工主要是车削机加工,装配手工作业多,难以进行自动化装配。

3.靠机械结构保证电气特性,属机电一体化产品,与其它低频类连接器有本质的区别。

4.产品可靠性,失效模式与失效机理复杂。

5.产品更新换代时间慢。

射频同轴连接器定义

射频连接器定义为:通常装接在电缆或设备上,供传输线系统电连接的可分离元件。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它具有“可分离元件”这一连接器的共同特征。“传输线系统”指微波传输系统,

RF连接器的选型

1.选定的RF连接器要符合实际使用的频率范围。

2.选定的RF连接器要有较小的驻波比。

3.有IM要求时,要考虑RF连接器的材料及镀层。

4.选定的RF连接器要与配接的RF连接器或电缆的阻抗匹配。

5.螺纹RF连接器的EMC比任何卡口式、推拉式RF连接器要好。

6.选定的RF连接器要有较小的插入损耗。

7.通常情况下,直式RF连接器的电性能比弯式的要好,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选用。

8.通用RF连接器满足要求时,不选用高性能RF连接器。

有些连接器可用于射频同轴电缆,印制线路板,机框抽屉式功能组件及其连接界面。但使用前必须熟悉所选产品的性能,严格按照规定条件使用,因为超负荷使用很有可能会导致同轴连接器失效,还有就是装接电缆连接器时需特别注意,要按照供应商提供的组装说明并正确使用合适的装接工具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