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的位、字、双字以及位、字的构造知识

楼主(2019-03-19):
一、PLC中的位、字、双字

学习PLC编程,理解位(bit)、字(WORD)双字(DWORD)有助于对PLC工作原理的理解。

8位=1字节(8bit=1byte)、2byte=1字、

16位=1字(16bit=1WORD)

32位=2字(32bit=1DWORD)

1、位

位表示一种状态,只有0或1(断或通)。结合信捷PLC可以看出,能表示状态的软元件有X、Y、M、S、T、C这些,我们也称这些软元件为位软元件。(可以结合计算机以二进制处理数据来理解)

2、字

字是由16个位组合构成的,字用来存放数据的软元件,存放数据时,最高位为符号位。结合信捷PLC可以看出能存数据的软元件有数据寄存器D等,我们也称D为字软元件。

3、双字

双字是由2个字构成,也就是由32个位组成,双字也用来存放数据,最高位为符号位。

4、位字双字的区别

分析:M0为位软元件,位表示状态有OFF和ON

D0为字软元件,存储数据10。D1为字软元件,存储数据10。

当我们把D0作为双字使用时,默认D0、D1一起使用,编程时要注意字与双字,不要重复使用。对D0进行字和双字监控会发现有不同的数值。

二、位、字的构造(以信捷PLC为例)

1、字的构造

除了上述的寄存器D,我们还可以用位软元件来构造寄存器。

构造方式:在位软元件前加D,由连续的16 个位元件组合而成(支持软元件有X、Y、M、S、T、C),例如DM0就是个字软元件(M0~M15组合成字,组合成字使用时,注意其他地方编程不要使用冲突),而不是平时看到的辅助继电器M0。同样DX0(表示X0~X7,X10~X17这16个位软元件被组合成字)

如下图举例,DM10是个字,存放数据10。

2、位的构造

我们也可以逆向思维,根据字是由16个位组合成的,那么位也可以由字拆开成一位一位这样使用,也就是字软元件的某一位单独使用。

位的构造方式:Dn.m。举例:例如我们要把字软元件D100中的三个位作位软元件使用,可以直接使用D100.0、D100.1、D100.2,具体可以看下图示例。

程序举例:

分析:如果想要控制M10、M11、M12为ON,我们只需要程序执行前D100.0、D100.1、D100.2这三个位软元件位ON就可以了。由于是字拆分成位用,只需要对应的位为数值1就为ON状态。分析可得的D100的赋值应满足如下图所示:

D100的二进制值为B0000000000000111(16位0和1组成),也就是B111,对应十进制值为K7。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2019-12-14):

谢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