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跳转问题

楼主(2019-03-19):
  1. 如果一段程序没有执行跳转,那么跳转标签后面的网络程序会执行吗?

  2. 如果一段程序执行了跳转到标签,那么,所在标签以后的网络程序执行吗?

    还是菜鸟,还没弄个明白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照片看看

网友B:
楼主上图片吧,因为你说的很难确定,比如后面是否有RET指令或者别的指令啥的

网友C:
什么也没,怎么处理

网友D:
第一个问题: 会执行,所有的程序都是按着指针一步一步前进

第二个问题:标签以后的会执行,只是跳转和标签中间的程序不执行

PLC可以用单片机的思路去理解,PLC就是单片机开发出来的,梯形图也是按着顺序一个一个执行的,不能完全按电路的逻辑去思考,有时候语句执行先后就会影响到结果